24VDC光电传感器的使用

楼主(2011-02-21):
有个问题想问下,机器上提供的是12VDC的直流电压,但是我手头只有一个工作电压为24VDC的传感器,安装上去是毫无反应的。我想问下,除了换个电压为12V传感器这个方法外,如何将工作电压为24V的传感器使用在机器上呢?

网友A:
用DC-DC转换器把12V转换成24V或是把12V电源换成24V的。再通过稳压得到12V机器使用供。24V供传感器使用,共用0V。
还有就是多加个24V的电源。
这样比较麻烦,如果传感器不贵的话,换个算了。

网友B:
就算贵一点还是换个传感器吧,一台机器里多个电源线路过多会有问题目的

网友C:
真佩服楼主的精神,你直接换一个不就完了吗,何必呢。

网友D:
换一个吧还简单些,那么伤神多划不来.

网友E:
加个24V的开关电源,再从24V上加个7812,供PLC用就可以了。

网友F:
楼主适合当老板呀

网友G:
还是换以个比较好

网友H:
不是自己设计的不要随便改来改去!

网友I:
你一定要用这个传感器的话,淘宝上买个DC-DC变换器3--36V变可调的那种。不贵才20多。

网友J:
更换12V的传感器。

网友K:
应该是不行的吧,用DC24V的传感器,那回馈电压也是24V ,烧了PLC或变频器一些更重要的器件就得不偿失了!

网友L:
大伙都说换个传感器吧

网友M:
传感器应该不贵嘛换一个呢

网友N:
如果你手上DC24V的传感器数量不多的话,还是换了吧…………

网友O:
换一个吧

网友P:
直接买一个光电开关多省事!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网友Q:
建议换DC12V的传感器,尽量少改动嘛

网友P:
还是买个12V的光电传感器吧!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网友R: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换一个。

网友S:
赶快换吧

网友T:
一般的都有一定的范围的吧

网友U:
楼主精神值得赞扬,安全起见还是换一个。

网友V:
有意思,做一截波电路,再绕一个变压器,有的忙了。

网友W:
如果楼主非要用这个传感器,给你个建议,你可以从机器的某些其他元器件,或产品上的电路里面找24v左右的电源,不过不希望这样,太tmd麻烦,一台设备那么多钱,不在乎一个传感器,
非标设备,plc编程,触摸屏,伺服应用等,有时间的各位朋友可以和我一起探讨技术问题,QQ:448350780 TEL:150130641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