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触摸屏

楼主(2011-02-21):
在做三菱触摸屏的画面上个按钮的移动都是按照栅格的尺寸移动的,一动的尺寸有点大怎样能把栅格删掉,让按钮的位置随便移动呢?

网友A:
这个要看触摸屏的具体型号的。并非都可以随便移动位置。你可以在软件里面设置显示的。

楼主:
谢谢1楼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