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我看欧姆龙PLC程序错在哪

楼主(2011-02-21):
我用计数器对一秒脉冲进行计数 然后把这个脉冲数和D0进行比较 D0是通过MOV把#20传送到D0的 也就是说计数器对一秒脉冲计数到20时 通过和D0比较相等了 驱动负载运行 但是仿真确是不行 上来负载100.01就运行 帮我看看错字哪里 谢谢

网友A:
少了比较符!

楼主:
我加了一个CF006 经过仿真还是不行

网友B:
在上一楼画红线处加上CF005,再在CF005下面并联上CF006,应该就可以了。
要不你那1秒钟就加一次一,如果只用CF006的话,100.01只能得电1秒钟

网友C:
控制方式错误,不使用计算器,直接用寄存器做比较。看看我这个程序你就会明白了。用的是CP1E PLC支持仿真。欧姆龙PLC寄存器里面比较指令是采用十六进制(三菱 基恩士PLC 是采用十进制)。所以60(十进制)=3C(十六进制)

网友C:
回复五楼的,怎么会无法下载呢?用迅雷就可以下载啊。

网友C:
回复五楼的,怎么会无法下载呢?用迅雷就可以下载啊。 [upload=1]

楼主:
比较定时程序锁(1).rar
下载完后解压缩就出现一个大e图标 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C:
我可以下载为什么你不能,那只有请版主看看了

网友C:
时间可以随便设定,我已仿真过。

网友D:
我试了 加比较符可以啊 我用的是那个EQ等于标志 你们说的CF005 CF006是什么东西啊

网友E(2011-04-26):
只需在输出100.01前面加上“等于标志位P_EQ”和“大于标志位P_GT”并联的梯形图就可实现~
我自己做了个简单程序,你可以参考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