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师
步进电机最高脉冲频率!~~~

楼主(2011-02-21):
描述:图一
描述:图二
客户选了套步进驱动器型号:SJ-2H042MA 两相混合式步进电机细分驱动器 (主要技术参数见图一) 步进马达型号:42BYGH401A-0101216 连接方式:四线制。
问题:当脉冲频率大于等于 1.5K 时,马达中旋转有时会直接卡死,声音异常;脉冲频率大于等于 2K 时,马达直接停转,噪声很大,请问各位大大这个什么状况??(程序见图二,修改脉冲频率时,最高频率都相应的修改了)
认真做事,低调做人

网友A:
2相步进电机不进行细分,我试过最大脉冲是25K,东方的可以到32K,
如果没有加减速,东方五相步进2.8K就卡死
建议你正确设定电流,细分,以及加减速时间
另:看楼主的编程手法,有待提升啊!
下载积分:+2(dl2006) 热心助人

楼主:
楼上说的我脸都红了
。电流和细分是要怎么设定的?
认真做事,低调做人

网友A:
发个图给你看一下!
如果你的驱动器上没有这2个东西其中的一个!那就是不能进行细分或者电流设定,多见于100块左右的低档驱动器,
如果有,是下面的拨码形式的。驱动器上正常会有一个表,拨0跟1,分别对应多少电流,或者多少细分,注意要在断电情况下调。
还有一种是上面的电位器方式的!直接用小螺丝刀调,就好了!这个正常是用来调电流的!也有用拨码的方法,但绝对没有用这个方法来调细分的,
电流不是越大越好!适合的才是最好的!先把电流调在额定电流的三分之一的位置,如果不够慢慢加!以能稳定带负载为标准,电流太大电机发热很厉害的!

网友B: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