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买了条UNITEK Y-105 USB转RS232的线,不能联PLC,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1-02-21):
新买了条UNITEK Y-105 USB转RS232的线,不能联PLC,PLC是FX的,请教高手们这是什么原因?如何设置?

网友A:
USB转232的经常会有这种情况,所以购买时你就应该声明是PLC用的,不是单片机用的。
如果你设置没错的话,就换根吧。

网友B:
如果操作系统是家庭版的也会出现连不上机!买线要买好的线,操作系统要用专业版,设置要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