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哪位大哥能告诉小弟关于三相混合式步进电机如何驱动啊?

楼主(2011-02-22):
小弟刚刚接触步进电机的控制,选用的时杭州中达的三相混合式步进电机FHB3913-H,驱动器是ZD-HB30622。程序如图我怎么就没有办法驱动电机啊?

网友A:
程序不完全,没法告诉你,请把驱动器的图片能否发过来

网友B:
看了你的程序,应该是可以驱动的,可能是你电路没有接好,从下面几个方面检查:
1.驱动器电源,AC或DC要分清,要根据电机选择合适功率的电源
2.驱动器信号光偶都是5V的,如果使用24V电源需串一个2K电阻,12V电源则串一个1K电阻
3.驱动器的设置,要选择脉冲+方向的方式,细分设置是否正确
4.最重要的一点,你是否使用的晶体管输出的PLC?

楼主:
谢谢各位大哥指点!进过仔细检查发现PLC输出的控制信号接到驱动器的室友CP信号和DIR信号弄反了!调换后正常。哎!驱动器接头非要用个DB9针的!

网友C:
不懂
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