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我想把一台海泰克PWS1711屏的程序,复制到另一个屏里怎么办?

楼主(2011-02-22):
我的是PWS1711-STN,在软件选择型号的时候,没有STN后缀的,我应该选择那个? 主要还是请大家指导一下,怎么么把程序下载到另一个屏里去 下面是我的做法,我吧程序上载好以后(但是卡巴不到程序),连接上另一个屏之后直接现在,但是下载进去什么都没有! 右了解的帮下我!谢谢!! 我QQ 729233082
北京公司,专业20年维修工控,变频器,伺服,电机,数控,电路板等,欢迎合作。微信JXGK-18701399623

网友A:
首先,新建工程-----上载应用,保存。
然后连接另一台,选择从。。。。下载应用,选择你刚保存的文件。下载
注意1171需要版本为3点几的
热心助人 谢谢,已经解决!!
下载积分:+1(guochunyi) 热心助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