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2-22):
ASCI   D21  D206Z1  K2
ASCI指令  在编程手册上看不明白
哪位大侠帮忙解释以下    越详细越好

网友A:
将D21,D22中内容变为ASCII码存放到D206Z1中
  • 下载积分:+3(大脚丫) 热心助人
  • 签名无效了,麻雀不见了!

网友B:
    但是Z1是变址的,一定要搞清楚。
  • 下载积分:+1(大脚丫) 嗯!知道。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将D21,D22中内容变为ASCII码存放到D206Z1中

    将你说的和手册上的一对比   我更  糊涂了    大侠能更详细点吗
    比如手册上的
    ASCI  D100  D200  K4       M8161=ON的时候
          (S)(D)      (N)
    (S)HEX数据的各位转换成ASC2码,向(D)的低8位分别传送。转换的字符数用(N)指定。

网友C:
    不是吧,是将D21中的数转换成ASCII码,放到D206+Z1和D206+Z1+1里面吧。(M8161OFF时),K2为D206+Z1的高8位和低8位;M8161ON时,则为D206+Z1的低8位和D206+Z1+1的低8位
  • 下载积分:+3(萧风) 热心助人
  • 下载积分:+3(大脚丫) 热心助人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是吧,是将D21中的数转换成ASCII码,放到D206+Z1和D206+Z1+1里面吧。(M8161OFF时),K2为D206+Z1的高8位和低8位;M8161ON时,则为D206+Z1的低8位和D206+Z1+1的低8位

    正解  给你加分   刚刚我用PLC试了一下    但里面转换出来的数据看不明白

网友C:
引用 楼主:

    正解  给你加分   刚刚我用PLC试了一下    但里面转换出来的数据看不明白

    要去算啊,你看到的已经是转换过来的十进制数了
    M8002  MOV H2 D1
    M8000  ASCI D1 D2 K1(H2=A32=110010=K50)
    D2的值应该是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