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2-22):
    求助:s7-300与一台变频器建立Profibus通信,如何编程,如何设置才能确定通信周期?

网友A:
看不懂你的问题所在,编程确定通讯周期干什么呢?

至于变频器通过ProfibusDP与300通讯,那么西门子的通过ProfibusDP与MM420通讯例程已经明确说明了,其他的品牌也是类似而已。

网友B:
太深奥了

楼主:
半双工的通讯模式,plc和变频器都会发送定周期的电平信号检测通讯是否正常,所以要确定通讯周期。我也不是很明白,刚接触plc,不知道是否是理解错了。

网友C:
应该是波特率吧,可根据你的通讯电缆长度进行设定,电缆长设的小一点,电缆短可设定大一点,一般有9600,19200等

网友A:
调用Fb125或者FC125DP诊断功能或者功能块进行诊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