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学求助,三菱FX1s,PLC读取问题

楼主(2011-02-22):
进入读取时提示(由于已登录关键字,无法操作,请输入。)关键字是什么?

网友A:
就是密码,
PLC被加锁了,可以下个解密软件查看密码。
下载积分:+2(dl2006) 热心助人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就是密码,
PLC被加锁了,可以下个解密软件查看密码。
正解!

网友C:
关键字就是密码!网上搜一下解密软件!FX系列里面除了3U跟3G不好解,别的都是浮云。

网友D:
初学就准备盗密码啊?

网友E:
加密了,破解下就行了

网友F:
关键字,就是我们常说的密码。

网友G:
杯具了,PLC加密了,破解下。

网友H:
可以从网上下载软件破解啊

网友I:
关键字就是密码,下载一个解密软件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