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令求助

楼主(2011-02-22):
各位高手,本小弟刚学,请问MOV H0FFFF D380.这指令不理解,H0FFFF是什么意思。谢谢各位帮助。

网友A:
16进制的FFFF,对应10进制65535(前面H表示16进制,K表示10进制)
下载积分:+3(萧风) 热心助人

网友B:
说成是二进制的1111 1111 1111 1111你是不是好理解些?

网友C:
参照1楼与2楼的说法

网友D:
用电脑的计算机算一下在仿真一看看是不是一样的

楼主:
仿真后,D380显示—1。怎么会是—1?

网友B:
引用 楼主:
仿真后,D380显示—1。怎么会是—1?
为何是现实-1,可以看看:
http://sjm213.plcjs.cn/archives/2010/20103810314.html
里面的讲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