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前辈,距台平面磨床问题

楼主(2011-02-22):
我们公司有一台距台平面磨床,前不久烧料距台电磁铁电源的整流桥。买了原来一样的桥堆换上后,用了两天又烧了。。。这次连变压器一起烧了。电磁铁线圈是两组并联的,内阻是56欧,工作电压时120V的。桥堆是50A1200V的。后来又去买了100A1200V的整流管来自己做,还是没用到两天又KO了。今天刚出问题就发现了,有一个二极管被击穿了,100A1200V的二极管也能击穿。。。。请教大家,到地是什么问题??

网友A:
变压器输出电压高也能击穿二极管,在二极管上并一个0.1UF的电容。或者买质量好的变压器。

楼主:
变压器试380变120的,电压很稳定。

网友B:
也不一定是还是看一下电磁绕组有没有问题,有时电磁铁接触面不光滑也会造成电流加大。可以测一下一次电流和电磁铁接地阻值来判断一下。
这个情况不存在,平面磨床的电磁铁就装在一个大的矩形平台里面,吸住加工件,再用砂轮打磨的

1162859666@qq.com

网友C:
1200V的耐压二极管承受120V的电源电压是没问题的,关键是查二极管过压击穿和过流烧坏,如果是过压击穿请查找线路是否有绝缘损坏,窜入了高压击穿二极管,过电流烧坏二极管是黑色的,请查找电磁铁线圈绝缘是否损坏,匝间短路或对地。
匝间短路,内阻会变化啊

网友D:
楼上几位谈的有道理;
还可以注意一下整流元件的质量问题。

楼主:
买回来的二极管我都量过的,没有问题的。而现在只有一个二极管击穿了,其他都是好的,而且击穿的二极管表面看不到任何痕迹。电磁线圈我用万用表的2M档测过,没有对地短路现象。别说是短路,漏电都没有啊,如果线圈有问题,当时就会出问题,但没次换了都能用一段时间的,所以纳闷啊

网友E:
工作的时候整流元件发热不,要是发热严重就是负载有问题了,要是工作时没有异常,温度也正常,有可能是你元件质量不太好。
整流电路出现故障一般情况都是负载短路而损坏,如果负载过重,整流桥的温度肯定有变化,楼主再换上一个,跟踪下整流块的温度应该会有收获的。
还有一个手段就是空载时量下整流后的电压,静态负载时再测量一下整流后的电压。然后动态时测量整流后的电压,三者电压比较,应该很快能找到故障所在。

网友F:
加个续流二级管式式

网友G:
先空载试运行一段时间后,感觉没问题再加负载

网友H:
几位楼上的分析的太好了.我这之前就有这种现象,但是问题就是线圈有点对地了.

网友I:
楼主测试绝缘电阻要用兆欧表,用万用表是不行的,数字表更测不准。
同意四楼的看法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如下图,原因是50W1k的电阻开路了

网友J:
问题就是当50W1K电阻开路时,电磁吸盘在通;断瞬间的反电势(产生浪诵电压)将整流桥击穿,楼上也有提出在整流桥或者在负载处加装吸收回路装置加以保护。
下载积分:+2(ldq_yang) 热心助人

网友K:
用兆欧表检查上磁线圈的绝缘

网友L:
买一个大容量的电解电容 并联在线圈上 就是接在正负极上 吸收浪涌电流 注意电容的正负极性不要接反

网友M:
你的桥堆加装散热片没有?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网友N:
多是线圈漏电问题引起的,很是头痛的,换新的吧!

网友O:
请查找电磁铁线圈绝缘是否损坏,匝间短路或对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