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文本显示器如何显示带有小数的数值

楼主(2011-02-22):
用文本显示器如何显示带有小数的数值

网友A:
取决于你的文本的功能了。或者把小数点后面的数值和小数点前面的数值存放到不同的寄存器区,然后在文本上分别显示。

网友B:
帮不上忙,给你顶下帖子把

网友C:
三菱的屏选实数,设好小数点位数,比如设两位小数点,那在plc程序里把要显示的数乘100。
學無止境

楼主:
1楼的说法我也想过,问题是数据移动只能四位BCD码,超过了又如何解决呢?

网友D:
1楼的意思不是让你用BCD码,而是让你在下位将实数分为两个整数,小数点前一个,小数点后一个,先将实数变整数不进位的那种,这样就可以取为整数位然后用实数减去这个整数就是小数位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C:
三菱的屏选实数,设好小数点位数,比如设两位小数点,那在plc程序里把要显示的数乘100。
3楼的 你好请教一下,如果是设定1位那在plc程序里是不是把要显示的数乘10?3位那在plc程序里是不是把要显示的数乘1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