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SR、SCR温控器的区别

楼主(2011-02-22):
SSR温控器与SCR温控器二者的控制输出都是直流电压,SSR是通过输出直流电压的有无来控制,而SCR是通过输出直流电压的大小来控制。不知我这样理解是否正确?用万用表能判断出来吗?刚买了一个标是SCR的温控器,接上后显示正常,面板显示有输出,但就是SCR电力调整器没输出。用万用表量温控器的输出脚也没有直流电压!不知这是什么情况,求高手指点!!!!!

网友A:
SSR温控器用于驱动SSR固态继电器上的;而SCR温控器是用于双向可控硅的触发,或用于SCR电力晶体管的触发,但都要注意输出的极性与之匹配。

楼主:
请教一楼,用万用表直流电压档能量得出SCR温控器有无输出吗?

网友B:
俺也想知道 有人知道吗

网友C:
不错!我也想知道知道!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网友D:
把端子图发上来吧。
SCR控制器内包含可控硅,输出不直接接负载了吗?我们输入模拟量信号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