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个条码器的读取

楼主(2011-02-22):
大虾们,给点好的建议,怎么节省成本些?
六个条码器的数据送到主控制柜后,然后主控制柜再送到PC中。
六个条码器位置都离得比较远。
对6条生产线上的产品(产品都已打上了条码)进行统计,写入数据库管理。

网友A:
做什么用呢 是上位机控制么

楼主:
几条生产线上的产品有条形码,分别由各自的条码器读到主控制柜——怎样比较可靠?
主控制柜通过以太网到PC的数据库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B:
动手试试,加个感应开关?有产品的时候就选择对应的通道读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