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GX-DEVELOP

楼主(2011-02-22):
请问一下:梯形图的T250 K235如何才能写到梯形图上

网友A:
可以直接输入啊,或者你切换到语句表输入也可以的

网友B:
out t250 k235

网友C:
键入方法如1、2楼所说。
在梯形图模式下,直接键入OUT T250 K235;或者,先选择—( )—,再键入T250 K235。

网友D:
t250+空格+k235
學無止境

楼主:
我的输入之后,就像画面一样

楼主:
我的软件,在梯形图编辑完后进行PLC写入,会显示“指定了不能使用的COM口,请确认COM口的设置后再执行<ES:01808009>"请朋友们帮忙解释一下

网友E:
基本的端口不对,你点电脑右键查看管理,看设备管理的端口COM是多少,把PLC的设置一样就能用了。

网友F:
在T250与K235之间加个空格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