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2-22):
西门子S7-200 CPU226 不带CN的PLC说是电源有问题给我玩玩。。最近有时间修好了电源、就在今天准备下载程序玩玩时发现通信连接不上《通信协议没得问题、我也把他请过来弄了还是连接不上》!重新拆下来检查了三块板子没发现什么异常!还检测了RS-485借口周边的元件也发现没有什么变质的!!实在没辙!!还请家园里面的高手帮忙解决啊!!!先谢谢啦!!!(值得高兴的是程序没丢)

网友A:
把PLC打到STOP状态,两个通信口都试试看能不能通信!通行时选择搜索所有波特率试试看,在通信不上就可能是硬件故障,比如75176芯片损坏等等!
打到stop还是连接不上!!75176B看到了有两个,如何测量它是否击穿呢?还望指教!!!!
  • 下载积分:+1(jiangzhuang)

网友B:
    有可能通讯芯片损坏
    按照“回忆依然最美”所提的75176芯片损坏!!找到了它的PDF资料!可是不知道如何测量它的好坏!!还望指教~~~~
  • 下载积分:+1(jiangzhuang) 热心助人

网友C:
    检查下通讯电缆有没问题
  • 下载积分:+1(jiangzhuang) 热心助人
  • 对不起是一种真诚,没关系是一种风度。如果你付出了真诚,却得不到风度,那只能说明对方的无知与粗俗

网友A:
引用 网友A:
    把PLC打到STOP状态,两个通信口都试试看能不能通信!通行时选择搜索所有波特率试试看,在通信不上就可能是硬件故障,比如75176芯片损坏等等!

    这个东西不好测量,可以找一片新的替换一下试试看!建议你两个通信口都连连试试,一般不能两个芯片同时坏,有可能是你的电脑或软件的问题!

网友D:
    s7-200PLC如过程序中有用到通讯口的话,连接下载不了,需停止程序执行
    现在就单独PLC, 转到STOP还是下能下载
  • 下载积分:+1(jiangzhuang) 热心助人

网友E:
    这个问题不 好 太 肯定    最好借个 好 的连接试试   再进行下一步更好  更 准确的 判断

网友F:
    很好!学习了!
  • 下载积分:+1(jiangzhuang) 热心助人
  •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wuqiabin

网友G:
    通信线问题多!换一个试试!
  • 下载积分:+1(jiangzhuang) 热心助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