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学习 求解释

楼主(2011-02-23):
这条程序的意思是不是说:不管是主控急停或者是手电门急停,系统都会进入急停位,而当故障复位,主控急停解除,手电门急停解除,系统才能解除急停状态。另外就是是后面那个“KEEP 11 HRO0.0 ”不是很理解 我看很多程序图里面有类似符号 能帮忙解释下么?
另外 新手刚学PLC程序设计 有什么好的资料能参考下的 帮忙推荐下吧 谢谢啦

楼主:
哎呀 图发了两遍

网友A:
这是omron的程序,帮你转到OMRON版块来。
KEEP是保持指令,当条件满足时,HR0.00导通,然后即使条件不满足HR0.00也一直保持导通,直到复位条件有信号,HR0.00断开。

网友B:
HR是断电保持类型的。

网友C:
KEEP是SET和RESET指令的组合,也有区别;HR为保持继电器,与KEEP组合可以在断电的情况下也能保持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