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万火急

楼主(2011-02-23):
哪位大哥有铝型材双牵引机触摸屏图片或程序,我司去年买的铝型材双牵引机的屏坏了需要换但不知道画面,谢谢

网友A:
去年買的?可以找原廠,是否還在warranty

网友B:
是那个厂家的机器,我有好几家公司的

楼主:
格兰克克拉的

楼主:
请问三菱RS485通信用FS-BT485A怎么设置PLC参数,有案例最好,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