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跟触摸屏

楼主(2011-02-23):
请问一下我想在触摸屏上输入有小点的数据(比如5.20)传送到PLC里,请问应该在PLC里怎么编写这个程序的
例如,:触摸屏输入项D100,当我输入5.20这个数,能不能把这个数传到三菱PLC里去的,好像我传进去后后面的小数点都不见,请问一下这个程序怎么样个编写法

网友A:
你可以选择将程序的计算单位放大100倍。就不用输入或计算小数啦。我就是这么处理的。

网友B:
程序中要进行浮点数转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