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器元件选择问题

楼主(2011-02-23):
问下各位大侠,电器元件该若何选择。
例如:电机额定电流为4.3A,我该选择多大电流的保护开关。
一般选择保护开关超出电机额定电流多少为宜。

网友A:
应该是选电机额定电流的3-7倍

网友B:
10A就可以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选电机额定电流的3-7倍
可选择10A或15A的

网友D:
开关的电流只要大于电机的启动电流就可以。要说明的是,开关的保护电流,不是保护电机的。
是保护开关以上的电器设备和线路。保护电机的是热继电器

网友E:
一般选额定电流的2.5倍。

网友F:
3-7倍把,

网友G:
热过载的话选4-6A的就可以,
断路器选10A的就可以
谨供参考!

网友H:
你最好是选择整定电流和你的电机额定电流接近的为宜,比如DZ108整定电流最大5A

网友I:
3-7倍!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网友J:
3倍就可以了呀。

网友K:
额定电流的1.3-1.7倍。

网友L:
2.5倍可以了

网友M:
5,5KW以下电机用施耐德电机保护器,几个电流按照电机名牌数据调整就可以了,特好用。大功率电机一般选择3-7倍。

网友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