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跟触摸屏

楼主(2011-02-23):
请问一下我想在触摸屏输入项中输入5.20,三菱程序里面只读出5出来,怎么才能把这个数完整的输入到PLC中,
触摸屏是用威纶的MT6056I

网友A:
你改下小数点的前几位或后几位 试试

楼主:
谢谢楼上的,屏上显示没问题,只是PLC里的数据不一样,我里面是做乘法运算的,没小数点误差比较大的

网友B:
浮点的应该要用32位,屏上的应该也选择是浮点格式,
这个没有验证,仅供试试

网友C:
用浮点数

网友D:
32位浮点运算,

网友E:
不错!学习了!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网友F:
三菱plc就是数据处理不方便。
您应输入520,显示5.20
plc读取520后转换到浮点数
用浮点数除100.0等于5.20装入指定寄存器
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