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富
让N个报警在触摸屏画面上轮流显示?

楼主(2011-02-23):
因为触摸屏不支持报警列表等那种高级功能,现在PLC程序中出现多个报警时只能在触摸屏上面显示一个,
不知各位大侠、高手有什么方法在PLC中编程实现?求解决思路!
说明:触摸屏中没有办法实现。

网友A:
同时报警?你的触摸屏难道连报警都不能做?

网友B:
啥型号?做N个报警画面,然后在PLC中改变画面值。
饿米豆腐

网友C:
没有报警列表,用报警触发M来移到用屏读取也可以做静态或动态列表呀。一个双D就有32个位了

网友D:
路过!看看!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网友E:
你做个画面专门是报警信息的,把你要用的报警信息全放进去,用位指示灯的方式不就可以实现了吗?

生活-焉知水生火热

网友F:
呵呵··看看手册吧
是可以同时显示的

网友G:
新建一个画面,在画面里输入文字,然后用开关覆盖文字,开关的颜色设置为与背景一样的颜色,当开关ON后把颜色调为透明。没实验过不知道会如何、
你用的是什么屏呀

楼主:
触摸屏和PLC都是AB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