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2-23):
        本公司有一台磨床改造,磨头的上下由三菱的PLC+1PG+安川驱动系统控制。丝杆螺距是6MM,传动比是24:1,(第一级传动是:伺服电机轴带30齿的小齿轮,与96齿的大齿轮啮合,第二级传动是:蜗杆头数4,涡轮齿数30,)伺服电机型号是SGMAH-08AAA41,查看资料编码器反馈脉冲13比特2048 P/R,   要求磨头的移动最小单位是:微米。
          请问各位师傅,驱动器的电子齿轮比是4096:125吗?
                                    1PG的BFMZ中的#0号参数设置是TO  K0  K0  K6000  K1 ,#1和 #2参数设置是DTO K0  K1  K250  K1,#3参数设置是TO K0  K3  H8002  K1,这样设置对吗?能满足要求吗?

网友A:
看来还行
阁下是高手吗

楼主:
刚接触,要学的还很多

楼主:
但是我照这个设置,怎么触摸屏里走的距离,与磨头实际距离不一致啊。

网友B:
你的电子齿轮比设定为4096、125,的作用是一个脉冲对应负载走1微米,对吗?
而BFM#0的含义是马达转一圈,输入多少个脉冲。
建议:如果你设电子齿轮比为4096,125.就用马达系统。
如果用复合系统,就设电子齿轮比为1,1.
我也是看说明书做出的理解,期待你通过实践得出的回复,

网友B:
朋友,如果你用1微米做为脉冲当量,那么BFM#0和BFM#1,2之比为一。
所以BFM#0为6000,那么BFM#1,2也为6000.
期待你的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