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2-23):
控制细节
传呼单元必须可以执行以下动作。
(1)当按下桌子上的 按钮1 (X0) 后墙上的指示灯1 (Y0) 点亮。
如果按钮(X0)被松开,灯1(Y0)还是点亮。
(2)当按钮2(X1)被按下,墙上的灯2(Y1)点亮。
如果按钮2(X1) 被按下,灯2(Y1)保持点亮。
(3)当灯1(Y0)和灯(Y1)点亮,操作面板上的灯3(Y23)点亮。
(4)当操作面板上的(X0)被按下,墙上的灯1 (Y0)和灯(Y1)和操作面板中的(Y23)熄灭。

请问这个该怎么写个T型图?

就最后一步 我做不到 请教

楼主:
请楼下的留下个T型图,  谢谢

网友A:
这个简单嘛,用LDX0上升沿,AND Y0,AND,Y1 OUT M10,再用ANI M10,0UT Y0 OUT Y1。再加上之前你的条件,可以了
多想一下

网友B:
简单的,多想想对你有好处
學無止境

网友C:
简单的启保停程序进行适当的逻辑控制安排,动动脑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