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1N的计米问题

楼主(2011-02-23):
用的是NPN型的接近开关,输入X0,一米为4次信号,可到60米/分 线速后无法计米,请各位大侠相助,小弟不胜感激。

网友A:
使用高速计数吧

楼主:
不知道接近开关支持多少的频率是,是不是频率太高不支持

网友B:
你用的接近开关响应频率可能不高,换个质量好点的试试,也可采用编码器啊

楼主:
成本太高了,编码器啊

网友C:
用光控开关啦

网友D:
这个问题很有可能是你的接近开关频率响应不过来,你可以换成高速槽型光电开关应该可以。或是用编码器,还有就是有专门的计米器买,效果也还可以。

网友E:
一米为4次信号,60米/分的时候频率是4次/秒,一般的接近开关都能响应,问题是用来感应的物件尺寸是否足够,速度越快,感应时间越短,是否会影响呢?

网友F:
单纯的计米,显示。用专用计米器比较好。如要控制用加法,乘法等!其它多种方法!

网友G:
请你把问题描述的最清楚点,在60米/分钟时不能计数是计数值与实际距离不符还是完全不能计数?

网友H:
每分钟60米,每秒钟6米,接近开关每秒接通24次,可能不行

网友I:
实在不行用U型光眼吧。既便宜反映又块。

网友J:
引用 网友H:
每分钟60米,每秒钟6米,接近开关每秒接通24次,可能不行
哥,你太有才了!
每分钟60米,每秒钟6米???

网友K:
应采用高速计数器!你是否采用?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网友L:
首先记得测量点要稳定(保持在检测范围内),二你的接近开关可以适当好一些大几十的已经很好了,三可以采用中断处理(因为你的监测点有效时间很短,会出现在非外部扫描时间内错过)

楼主:
我加大了计米轮盘,现在130米/分的线速也还可以用,也准确无误。光电开关和高速计数没用过。多谢大家讨论。

网友K:
建议还是用编码器吧!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