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热锅的插头好接触不好!

楼主(2011-02-23):
电热锅的插头好接触不好!谁有什么好办法吗?

网友A:
插头换一个就完了哟

网友B:
这问题还真不好回答,能有什么好办法,换掉呗

网友C:
这问题问得真“高”
我建议整个锅全换掉~~!
哈哈~~!

网友D:
那还不好办,直接接上去就可以啦
下载积分:+1(zgf889) 你的头像妹妹的波够大的了

网友E:
电热锅的插头好像和电脑电源线是一样的,换个试试

网友F:
烙铁焊上去
代理台达变频器,PLC,触摸屏,设备维修,控制柜制作 QQ;171986645 手机13921226012

网友G:
换条线也不过几块钱的事。用的上那么麻烦吗

网友H:
看你是触片式的还是插片式的?都要拆下来重新夹紧一下就可以了,不能大力弄,要用阴力,不是弄断了就麻烦了..呵呵

网友I:
那还不简单,把插座去掉把插头剪掉!用热缩管直接!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网友J:
插座不好吧,换个插座还不行的话,你知道怎么做的。

网友K:
拆开焊一下就行了呀!

QQ:346994482

网友L:
我是家电维修的,应该 插头和插线一块换掉

网友M:
配件的质量很重要。如果购买不到优质的话,建议直接用粗一点的电线接到锅内。虽然不美观,但很实用。

网友N:
楼主如果实在没办法,就买个新的,啥事都解决了

网友O:
强烈建议换人
如果你不会玩电,电就会玩死你

网友O:
强烈建议换使用人
如果你不会玩电,电就会玩死你

网友P:
强烈建议换人
强烈建议换人
强烈建议换人
强烈建议换人
强烈建议换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