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触摸屏上载问题

楼主(2011-02-23):
在上载台达触摸屏里面的画面数据时如果通信失败有提示的吗?密码错误有提示的吗? 我怎么试都没提示!只是在点了上载后软件屏幕白了一下,是否是通信失败的意思?如果我用COM1口上载,软件里的COM1口要新增一个设置吗? 还有 如果有密码怎么破解呢?

网友A:
可以用一般打印机的USB数据线也可以上载,数据线对接电脑USB接口时会提示安装USB驱动,台达触屏软件自带,按提示安装即可,再上载时软件通信设置为USB;如果有密码,会提示密码输入框,有密码就只有找原编写人员或台达厂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