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2-23):
利用PLC FX2n系列控制电机在规定时间运转与停止,就比如四台电机abcd.分别在在白天8点到晚上21点时四台同时工作;晚上21点30分后要先关一组a,23点再关一组b,剩下二组c,d两台运行;到第二天早晨7点开一组a;7点30分开一组b;第二天晚上21点30分后要先关二组c,23点再关二组d,剩下一组a,b两台运行;再到下一天的早晨7点开二组c,7点30分开二组d、依次类推,循环下去。

哪位大侠能详细的解答一下,附加图最好,不甚感激

网友A:
你自己看看你自己的条件都是自相矛盾的。
先修改自己的控制条件。
然后这种控制直接利用PLC的时间去比较就可以实现。
大侠你能否帮我解答一下呢,就以这道题为例

楼主:
就是因为差了很多PLC时间控制资料都还很模糊所以才寻求帮助的

网友B:
条件没什么矛盾之处。无非是想实现AB与cd隔天轮换休息。PLC的时钟储存在制定的D值内,具体储存在哪个D值这样查阅你使用的PLC的手册才知道。别人无法知晓。编程时只需要调取相应D值与你设定的条件进行比较就可以了。程序很简单的。
似乎是很简单,但是我就不会调用时钟指令。竟然很简单你能否用FX2n帮我解答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