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0N型PLC如何强制Y输出ON/OFF?

楼主(2011-02-23):
FX0N型PLC强制Y输出状态时,需要把CPU打到STOP状态吗,还有强制状态如何解除?
如题,谢谢~~

网友A:
不是很清楚你的意思。
1.编程软件上有强制元件的功能。
2.在Y0输出的条件前并联个 M8000,也可以实现Y0一直输出。

楼主:
楼上朋友,多谢~~

网友B:
编程软件在线模式下就可以完成强制ON或OFF。肯定不能打到STOP状态。那样PLC就停止运行了。

网友C:
用8000 不就行了吗

网友D:
用m8000功能强制输出!

网友E:
用右键强制输出,建议打到STOP状态,这样的优点是不受程序的影响,
如果你的程序里面一直是置OFF的!你用强制是不可能制ON的!

网友F:
在RUN状态下好像强制不了,要在STOP状态下可以强制。

网友G(2011-03-31):
实体的plc.要在停止状态.只能强制输出.不能强制输入.on.off.既可解除

网友H:
STOP下强制最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