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虾关于网络的问题

楼主(2011-02-24):
现在我们公司的网络管理员走了,我想上这个职位,但我对网络只是略懂,怎么学或者参考什么资料啊,各位大虾指点下

网友A:
《计算机管理与应用》

网友B:
计算机网络管理与维护
jxh668

网友C:
一个GHOST的系统安装盘
一个有管理功能的路由器
一套接线工具
一天上路,一周就精通

网友D:
计算机网络技术,网线压线钳,网线测试仪!再上网找找吧!一般的问题都不太复杂!

楼主:
好,谢谢各位大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