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WINCC 高手,过来帮下忙。

楼主(2011-02-24):
PLC里的变量显示是15.9 16.3 等数值,在WINCC中显示却被四舍五入了,变成了16.0,研究了半天都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小弟第一次用WINCC,请高手看看是怎么回事。
PLC 状态图监视表如下:
wincc 变量设置如下图:
wincc输入输出设置如下:
WINCC显示情况如下

网友A:
在WINCC变量管理器里监视一下你的PT100_6的值是多少。我怀疑你把画面的IO域变量连成PT100_5了。
QQ多少

网友A:
OK否?
没有,连接是对的,我查过了,都是四舍五入的结果。

网友B:
你可以把输出格式改为999.99试试
改成999.99,显示是16.00,好奇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