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 变频器ACS350做恒压控制疑问!高手求救 !十万火急!

楼主(2011-02-24):
本人想用ACS350做恒压供水控制,因为是实验我就直接用10V电压通过电位器调节电压给AI1信号(模拟模拟量输入),AI2没接什么。
然后按照书上设置了一些PID宏、基本参数和电机设置,还有PID指定的一些设置。可是设置后就是不成功!但是我设置标准宏电机是可以转的!!请问谁做过这方面的工程帮助下,感知不仅!!! 说明书 在ABB官方网站上有
http://www.abb.com.cn/
,静候佳音!!QQ521122669
盟主

网友A:
你给个模拟量10V的信号是做什么的?是用电压信号模拟压力反馈值?还是用来直接是模拟量频率给定?如果是前者一些相关的PID参数要设置好,反馈来自模拟1 ,输入信号是电压,还有设定的压力点在哪里?来自是外部还是内部?如果是后者,那肯定是不行的,因为模拟量频率个定时 不是采用PID来控制的,跟PID毫无关系。
下载积分:+1(zhouzhangxun) 热心助人

网友B:
你的参数设置的有问题,你好好的看看使用说明书

网友C:
路过!看看!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楼主:
我的目的值是来自内部给定,我拿一个10V的电源加上电位器来假设做模拟量输入的。
盟主

网友A:
这样的话应用宏PID宏要选择好,,PID参数要设置好。还有一点很重要,PID控制时不能打到本地(LOCAL)模式,必须打到远程模式,选着命令源来自数字控制端口并把相应端口设置好,要通过控制端口来启动变频器。PID控制下 按面板上的启动是没有作用的。我用过ACS800的,350的具体不是很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