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2-24):
WinCC6.0与6.2有什么区别吗?哪个更稳定?

网友A:
SIMATIC WinCC V6.2提供了一些新功能,这些新功能用于标准可视化以及通过设备智能优化生产。

现有WinCC选件的革新以及额外的新增选件进一步扩展了整个系统的功能:

立即生效,Windows元件例如菜单和工具条,可以集成到运行时应用程序的用户界面中。

报警系统新增了功能“Alarm Hiding(报警隐藏)”。当大量消息同时到来时,有选择地隐藏某些报警可以使界面变得非常清晰,尤其是对于大型设备中的应用。同时,还集成了Microsoft的最新数据库——Microsoft SQL Server 2005。使用该数据库可以建立一个最多可保存120000个归档过程变量的中央归档服务器,用于集中归档过程数据。

如果需要的话,可以将一台Windows计算机配置为一个Connectivity Station(连接站),可访问数据库内的所有当前和历史WinCC数据。

此外,一个SIMATIC WinCC站点除了其作为过程可视化和操作员站的功能外,现在,它还可被组态为SIMATIC Maintenance Stationn(SIMATIC维护站)进行有效的设备维护。
2.1 Windows风格的运行时用户界面

对于SIMATIC WinCC V6.2,现在可将Windows对象集成到运行时应用程序的可视化用户界面中。据此,设备操作员可以通过Windows用户界面,使用熟悉的菜单和工具条来观察和操作过程对象。

通过一个独立的组态编辑器来组态菜单和工具条。
菜单的结构可自由定义。工具条上的图标可使用用户定义的图形。这些新的用户界面元件可以用于屏幕和屏幕窗口中,被设置为“固定”或可移动的,并以熟悉的Windows方式操作。
在该上下文中,现在也可以组合框的形式显示进行选项选择的文字列表。

对于WinCC的用户界面,可以应用所提供的多种“Windows Themes(Windows主题)”。CS中编辑器的布局以及运行期间项目的用户界面可据此进行调整。因而,对于不同的项目,可以创建项目专用的用户界面。

2.2 隐藏报警

扩展的报警系统的一大亮点就是通过报警隐藏提高了报警显示和报警操作的清晰度。通过“Alarm Hiding”功能,操作员可以阻止在屏幕上显示不重要的系统状态消息,尽管在后台仍然不断地对其进行归档。当然,任何时候都可以查看“Hiding List(隐藏报警列表)”,可以选择重新显示单个或所有的报警。

报警隐藏也可以自动执行。根据当前的设备状态(例如操作中、保洁中、维护中),可以自动隐藏较少的相关报警。

2.3 新趋势显示功能

WinCC Online Trend Control的新功能使得系统操作更加完美。

通过CSV导出实现报表功能

通过操作按钮“Save Report”,WinCC Online Trend Control可将当前的趋势数据快速方便地导出。显示的趋势数据作为一个屏幕快照被传送到一个CSV文件中,并可在Excel中进行进一步的处理。

在一个控件中显示多个趋势时,WinCC提供了多种可能以增加清晰度:

在单个趋势窗口,可以同时显示归档数据和在线数值。
趋势窗口中的过程值可以按比例显示。
Y轴的显示可以自动缩小为所选趋势的显示比例。
进行趋势比较时,公共X轴的颜色可根据需要选择。
2.4 扩展了冗余概念

新的功能优化了现有的冗余概念,因而增强了冗余WinCC项目的安全性:

冗余报警显示/归档

报警被完全同步。现在同步包含了报警的所有元素,所以下列元素在WinCC V6.2中也在同步范围之内:

确认

报警列表

状态

注释

内部过程变量

内部过程变量如同过程变量一样可以被完全同步。

增强的可靠性

迄今为止,为了同步计算机的状态,以前的建议是在冗余服务器之间建立一个串行连接。在WinCC V6.2中,当使用冗余选项时,需要建立第二条计算机连接。该连接不必是串行的,也可以通过以太网建立该连接,这样可以在一个巨大的区域内进行计算机之间的连接。

2.5 更多革新

SQL Server 2005

随着对Microsoft SQL Server 2005 SP1的集成,WinCC依赖于最新的Microsoft数据库。基于SQL Server 2000的强大功能,SQL Server 2005为数据管理和分析提供了一种集成的解决方案。

基于项目的访问保护

现在,集成在STEP 7中的访问保护也可以用于WinCC项目。访问权限在SIMATIC Manager中进行设置。

使用防火墙和病毒扫描程序

为了增加运行期间的安全性,WinCC V6.2现在设计为可以使用激活的Windows防火墙。

除了Symantec AntiVirus Corporate Edition、Trend Micro ServerProtect和Trend Micro OfficeScan NT之外,现在还允许使用McAfee病毒扫描程序。详细信息可参阅WinCC发布说明中的“Operating Notes”章节。

SIMATIC Logon

从WinCC V6.2开始,WinCC客户端上也支持SIMATIC Logon,可以自带或不自带项目。

透明的OLE DB访问

使用Connectivity Pack选项,可以通过OPC A&E、OPC HDA和OLE DB访问WinCC数据。使用Connectivity Pack V6.2还可以从一个客户端用其自有项目通过OLE DB访问WinCC服务器数据。对于过程数据,该访问过程的发生是透明的,即被请求的过程数据自动从归档数据库编辑——独立于冗余或者中央归档当前的数据分布。

通过SIMATIC NCM PC或SIMATIC Manager扩展项目处理功能

提供的SIMATIC NET CD-ROM上包含——作为一个中心组件——SIMATIC NCM PC。从WinCC V6.0 SP4开始,SIMATIC NCM PC已投入使用。它允许在没有STEP7的情况下大大改进对WinCC项目的处理。通过SIMATIC NCM PC,可将WinCC项目装载到相应的目标系统中。现在,对于冗余系统同样有一种便利的方法可用于装载目标系统。

无论是否使用SIMATIC NCM PC或SIMATIC Manager,应用程序参考的概念已得以扩展。迄今为止,WinCC单用户项目可被装载到多台计算机中而无须复制WinCC项目。在WinCC V6.2中,这种情况也适用于客户端项目。因此,只需对项目进行一次更新,然后便可集中装载到所有的客户端。

2.6 新选件

2.6.1 WinCC /中央归档服务器(CAS) V6.2

为了对过程数据集中归档和分析,可以通过新选件CAS,将系统中出现的所有服务器的归档数据导出到一台计算机。进行显示和分析时,数据访问是透明的,尤其是可以持续地通过标准WinCC客户端进行访问。此时,对于客户端来说,数据是否仍然位于WinCC服务器上或者位于CAS上并不重要。

过程数值和报警归档在单个WinCC服务器上创建并且——在每个数据库段的结尾——传送到CAS。通过“Store&Forward”功能,即使WinCC服务器和CAS之间的网络中断,也可安全地传送数据(一旦网络恢复正常之后)。

WinCC /CAS V6.2包含中央归档服务器的所有许可证,可包含1500个归档变量。通过PowerPacks,归档变量的数量最大可增加为120000。

WinCC /CAS V6.2支持三种语言(德语、英语和法语)。

2.6.2 WinCC /Connectivity Station V6.2

为了使外部计算机可以方便地访问归档数据以及当前的过程数值和报警,设计了连接站(Connectivity Station)。连接站是对现有的Connectivity Pack的扩展。

相比于Connectivity Pack,无须在Connectivity Station上安装WinCC运行系统。Connectivity Station可提供OPC接口以及一个OLE DB Provider,据此可访问WinCC服务器数据。透明的访问自动从归档数据库编辑所请求的过程数据。因此对于客户端软件来说,读取的数据是否来自特定的服务器、冗余伙伴机或者甚至来自CAS都不重要。支持的接口包括用于过程数值的OPC DA、OPC A&E、OPC HDA和OLE DB。

在NCM PC上或者在SIMATIC Manager中组态连接站。

2.6.3 SIMATIC Maintenance Station

一个SIMATIC WinCC站除了其作为过程可视化和操作员站的功能之外,还可被组态为一个SIMATIC维护站(SIMATIC Maintenance Station ),进行有效的设备维护。

网友A:
数据库不一样,WINCC6.0的数据库是SQL SERVER2000,WINCC6.2的数据库是SQL SERVER2005,因此你用6.0开发的项目不能在6.2上运行,同理,使用6.2开发的项目也不能在6.0上运行.另外,6.2拥有的控件比6.0的控件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