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莞
三台泵两用一备,备泵能相互切换,逻辑怎么画?

楼主(2011-02-24):
单位要装3台供水泵(如:A,B,C泵),正常时2台运行第三台泵备用,压力低时自动启动备用泵。但备用泵也不是固定的,要能相互切换。
也就是:
1、当泵A,,B运行时,泵C备用;
2、当泵B,C运行时,泵A备用;
3、当泵A,C运行时,泵B备用。
单位用的是西门子PCS7功能块图(CFC)做程序。
有了逻辑图就好做些了。
请大家帮忙画个逻辑图,先谢谢大侠们了!

网友A:
路过!看看!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网友B:
呵呵,这这...............

QQ:346994482

楼主:
今天下午在仿真机上试着调试了哈,好象达到目地了,呵呵。明天再继续调试,再和工艺人员讨论,看是否满足他们的控制要求
。如果好用,一定和大家分享。
本人比较懒,想有现成的用,实在没有办法找到,就逼着自己编程了。呵呵。

网友C:
太高端,大约明白个意思,好像有那种方框菱形的逻辑图,程序可以自动生成?????
是不是这个意思??????????

网友A:
哦!太好了!楼主如果成功的话!一定要与大家分享哈!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网友D:
重新一起启动三台不就行了。反正有两台已经启动,再起一下还是起。顺便把备用的也给启动了。

网友E:
这个 这样可以不:随便两台运行条件来判断第三台启动条件,这样可以实现吧 我试下可以 如果有啥安全隐患再加些条件

网友F:
三台互备泵,程序我已经有了,我用的不是西门子。

楼主:
引用 网友D:
重新一起启动三台不就行了。反正有两台已经启动,再起一下还是起。顺便把备用的也给启动了。
备用泵是在系统压力低报的时候,自动启动,来保证生产安全。
正常生产时候,两台泵运行就够用,3台同时运行,浪费电力能源哦!

网友F:
有才,必须的。

网友G:
A+B=C
B+C=A
A+C=B

网友H:
可以用数字电路中的逻辑组合方式,我以前就是这样做的,挺好设计的

网友I:
用时间控制就可以了

楼主(2011-07-04):
已经做出来投用了。呵呵!
本人上一段时间没有空上来,后来又跳槽了。
好久没有来家园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