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泰克触摸屏,新手进来看一下,高手进来指导一下!

楼主(2011-02-24):
手中有一个海泰克PWS6600S-S触摸屏,想上传一下他机内的程序,怎么样操作都是通信等待超时,各位师傅,有时间帮我指导一下,附件内是我的操作图片,屏后面的开关我只把七号开关打到开的位置上, 其它的我全关。不知道是不是开关的选择错误还是那里问题,总结了一下,以下几个问题。一后面的开关设置错误(不知道上传应用是设置各SW1-10开关的怎么样设置)。二,数据线不行(全新的刚刚买的)。三软件的里及数据线的驱动设置有问题,(数据线的驱动在系统里已经看到正确的安装了,并查看了他的端口号,及在软件里设置对应的端口号。)四屏的COM端口有故障。在联接中,数据线的TX/RX灯会一闪一闪的,屏还会哔哔的响。但过不了几秒就超时了, 一心想学一下,程序的上传与下载,还望各位行家帮个忙,帮我分析及指导一下,还是帮我说明一下怎么样操作发到我的邮箱里,
PUCHUYU@SINA.COM

网友A:
嗯,下了看看再说!!

网友B(2011-04-15):
你将屏背后的小开关全部拨向ON位置就可以了。

网友C(2012-02-04):
我是把后面的开关这样子排列的,1234789开,其余关,可是上传的程序是以AP1和AP2作后缀的文件,用ADP3.0软件打不开,也想请教高手不吝赐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