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流,电压,气体压力采集,显示所需要的准备?成本?

楼主(2011-02-24):
电流,电压,气体压力采集,显示所需要的准备?成本?有谁有好的方案吗?
我的方案是:数据采集卡+组态软件但感觉成本很高!一个采集卡就要上千,组态软件网上下载的还不知道好用不?还有个问题就是采集卡所需要的连接线与模拟转换量的连接问题!
做个组态的帮忙下...

网友A:
这应该被称为能源可视化吧?
我们公司正在做这项改善
下载积分:+1(zhangjincan) 热心助人

QQ:346994482

网友B:
楼主的问题还不是一个采集卡能解决的

网友C:
现在好像很多公司都在做这样的车间(生产或者能源)管理系统,主要是为核算生产成本提供帮助,从而降低生产成本。
下载积分:+1(zhangjincan) 热心助人

网友D:
如果你是自己做开发 这样 电流,电压,气体压力采集,显示 控制用单片机 电流霍尔传感器,电压传感器,压力传感器,需要多少 布置多少,单片机集中控制可以用modbus通讯协议 上位机用软件
整体设计到很多算法 组态 等等,这个系统的逻辑并不复杂,很多变频器里边都集成了这个功能
上位机就需要内嵌一个积分算法,但是外延功能很多,很强大
上位机软件可以用Vb,Delphi等开发 比较简单
如果是公司加装设备 ,建议找专门的公司做 设计的东西很多 ,需要稳定找资质口碑等比较好的公司
下载积分:+1(zhangjincan) 热心助人

楼主:
采集用流霍尔传感器,电压传感器,压力传感器等,控制用单片机也是个方案!但是因为用不了控制,只是采集数据,显示,分析不需要控制.所以感觉还是用个采集卡就好了!因为要把数据处理不知道谁有什么好的方案!Labview设计个界面,还是用现成的组态软件,或是有什么好的方案!
做个这类型的指教下,不需要太复杂,只需要把采集到的数据读取,显示,做些曲线图分析下

楼主:
顶上去 做过的提个建议

网友E:
我认为只是电流,电压,气体压力采集,显示,没有必要搞得太复杂
一只多功能多通道的无纸记录仪就可以搞定,关键看您有多少个采集数据,也就是几个通道。

楼主:
多功能多通道的无纸记录仪.是个不错的方案!记录仪里一般是用什么组泰软件写画面的?知道的请教下!
还有采集卡和组态软件都什么价格?常用的一般价格

网友B:
无纸记录仪已经具备采集卡的功能,里面只需要进行通道,显示数据量程,通讯参数等的设置,很简单,上位机管理软件一般都是厂家送的,也可以用组态软件组态,价格是根据通道数而定的,我用的是16通道的,一台大概8000元。
下载积分:+1(zhangjincan) 热心助人

网友F:
电流,电压,气体压力采集,显示所需要的准备?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如果仅仅是为了显示,不需要其它运算之类的功能的话,以下可以满足:
指针式交流电压表
指针式交流电流表+电流互感器
指针式气压表
___材数成本200元左右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如果需要用于核算成本方面的话:
1.数字式有功功率表(带通信端口,内含电流电压测量值)
2.数字式气压表(带通信功能)
3.数字式气体流量表(带通信功能)
4.如果你是高手,就可以用现成的办公电脑对以上设备进行通信读取就可以啦........
我做过的参考成本:
1.3700元左右
2.800左右
3.2000左右
4.RS485-232转接器:600左右
下载积分:+1(zhangjincan) 支持原创

网友G:
很简单的根本不用那么复杂的东西

楼主:
实现起来感觉很简单,但你不觉的现在很多公司就是要把简单做复杂吗呵呵!如果是自己的东西当然是越实在越好啊

楼主:
如果需要用于核算成本方面的话:
1.数字式有功功率表(带通信端口,内含电流电压测量值)
2.数字式气压表(带通信功能)
3.数字式气体流量表(带通信功能)
4.如果你是高手,就可以用现成的办公电脑对以上设备进行通信读取就可以啦........
我做过的参考成本:
1.3700元左右
2.800左右
3.2000左右
4.RS485-232转接器:600左右"""""
很感谢你的回复已经比较清晰了!主要是考虑要把通讯读取的内容什么处理了!因为不是电脑高手...

网友H:
带通讯的仪表除了需要另外加钱外,做起来还是很方便,可以考虑采用。
如果仪表比较多,为提高速率和稳定性,可以采用TCP/IP协议传输,只需要加装RS485-TCP/IP模块,外加个交换机即可。
上位机软件可以自己编写,也可用现成的,我有现成案例。

楼主:
上位机软件你们现在都用什么软件?可以传一个给我吗谢谢!
85392306@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