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软件问题 初学者求教

楼主(2011-02-24):
初学欧姆龙编程系统 写了一段程序 编译程序以后出现这样的错误 不知如何解决
另外,对于学习欧姆龙系统和三菱系统编程软件,有没有什么好的书籍或者网站可供参考的

楼主:
部分程序段如此

楼主:
麻烦高手 稍微详细的讲下 因为本人是对着软件 从网上找的一些教学文章看着做的 网上说的也没有很详细的 所以了解的太少了

网友A:
请在符号表中你所使用的符号进行地址定义!!!!!!!!

楼主:
哦 这个问题解决了 但是还存在个问题就是那个keep指令 我用的【新的PLC指令】按钮建立这个指令 在弹出框中输入【KEEP HR0.00】后 KEPP是红色 应该是说明这个指令存在问题吧 然后下面我要用到HR0.00 也成红色 具体的是这样的
然后程序我还想用到上升沿微分短 这个指令 问题还是类似的
能帮忙解释下这是说明问题么?是使用了非法指令还是写的有问题?

网友B:
把你的HR指令换成H指令就行了。

网友C:
操作数不正确。

网友D:
操作数换成W的也行呀

网友E:
欧姆龙不好搞,地址问题跟内继电器,时间容易整错,换个别的,丰炜也不错啊

楼主:
哦 这样啊 那错误提示【重叠条】又是什么意思呢?

楼主:
还有这个程序
最后错误提示这一条有多重END 怎么解决呢? 我只是在程序结尾才出现了END 结束 但提示这个第0条中就出现多重END

网友F:
建议下载一个欧姆龙的编程手册!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楼主:
问题解决了 这个软件不需要自己输入END指令 系统会自动生成END指令 我把我输入的END指令删除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