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
电饭煲

楼主(2011-02-24):
电饭煲做饭做好了,不跳保温怎么办?是什么原理跳保温的?

网友A:
里面有个可以调节温度脱扣的螺钉调整一下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B:
看里面的温度控制器是否起作用

网友C:
一楼是正解~~~《温度控制的舌簧片》微动开关 调下螺丝~~就OK

网友D:
锅底不平了

网友E:
一种是调整内锅的锅底。还有一种是旋动双金属片的调整螺丝~!

网友F:
我是修家电的,磁钢坏了。磁钢103度应该自动失磁

网友G:
楼上说的对

网友H:
楼主的级别这么高怎么会问这么简单的问题啊
江湖好学士

网友I:
磁钢限温器坏了

网友J:
我以前也是是修家电的,磁钢坏了。磁钢103度应该自动失磁!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网友K:
90%的情况是磁钢坏了。磁钢103度应该自动失磁!
换一下锅底那个玩意即可

网友L:
引用 网友H:
楼主的级别这么高怎么会问这么简单的问题啊

楼主:
谢谢大家的帮助!

网友M:
锅中间的磁钢开关坏了,换一个就行;
水的最高温读为100度;只有锅中的饭干了.
锅底温度就会超过100度,当达到103度时,
磁钢开关的磁铁失去磁性而跳闸.

网友N:
温控器是否好的?饭能煮熟吗?
如能煮熟的就是温控器那块的问题

QQ:346994482

网友O:
回家试试,

网友P:
呵呵,大家都说了,我就顶下好了
不经历风雨怎么能见彩虹

网友Q:
对磁钢限温器坏了

网友M:
一楼是正解~~~《温度控制的舌簧片》微动开关 调下螺丝~~就OK
------17楼有误;不是微动开关,他是保温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