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2-24):
某一建筑陶瓷厂,要为压机车间设计一自动化放粉程序。现场有3台压机,分别为a,b,c 。每台压机都有1个储存约2吨粉料的料仓。粉料由原料车间(粉料制造处)通过1条斜向上的坡带送到压机上方平台,为压机补充粉料。在平台上方的坡带下有2条能正反转的运输带x和y。粉料通过坡带运倒平台上方后直接落入运输带x, 运输带x 左转时, 粉料落入a号压机的料仓,为a号压机补充粉料。当运输带x右转时,粉料落入运输带y。当运输带y左转时,粉料落入b号压机。当运输带右转时,粉料落入c号压机。3台压机料都满则坡带停止运转。要求有自动和手动2种控制方式,压机不能缺料不能溢料。输入点与输出点自行设计。
用三菱PLC
以上是程序设计的条件与要求,小弟第一次发帖,不会画图,希望各位能看懂。欢迎各位师傅 前辈 兄弟指导。

网友A:
首先abc每个料仓都要两个料粉检测开关,(及最少位和最多位)当料粉少于最少位时则开始补充料粉,到最大位时就停止补充料粉,建议每个料仓都要一个单独的运输带,按你上面所说的运输带配置,要是abc三个聊仓都同时缺料,那你是先给那个聊仓补充料呢?

网友B:
我觉得这个题目有点乱

对于逻辑名确的做法应该这样

因为是粉料 三台机器一样

所以应该用一个储料箱,下口接三个搅龙

分别分配到 机器1 2 3料斗上方 每个小料斗内配置一个物料高度传感器(利用物料高度控制主电机接触器运转)

达到一定高度停止,达到一定下限蛟龙运转

没有必要使用程控器

因为这样简单的场合 越程控越乱套

手动自动 就是个 用不用高度传感器作为启动的不同工作方式

网友C:
楼主说的我有点看不懂!有图吗?我比较喜欢看有图的!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网友D:
这个我能做,我来上个图啊,哈哈。
粉料皮带图
昆仑通态解密,Q系列运动模块,Q系PLC解密,S7-200 SMART解密,海泰克PWS-6XXX系列解密, MT6103ip/8070iE系列解密 FPXH GOT1000、GT11、GT12、GT32,台达DOP-A57、DOP-B10屏,ES2,汇川HU1,HU2解密 QQ微信:1056748134 ,手机13959970662 ,www.qzlygk.com

网友D:
接上图:
输入点:
三个粉筒上下限   6点
手/自动           1点
X皮带手动左右转  2点
Y皮带手动左右转  2点
P皮带手动运转    1点
共输入12点
输出:
XY皮带左右转 4点
P皮带运转    1点
共输出5点
要求三菱的,就选FX1n-24MR-001
14个输入,10个继电器输出

I/O点分配:
X0:手/自动   ,X1:a筒上限,X2:a筒下限,X3:b筒上限,X4:b筒下限,X5:c筒上限,X6:c筒下限,X7:P皮带手动

X10:X皮带手动左转 ,X11:X皮带手动右转 ,X12:Y皮带手动左转, X13:Y皮带手动右转

Y0:P皮带运转,Y1:X皮带左转,Y2:X皮带右转,Y3:Y皮带左转,Y4:Y皮带右转

今天先完成手动部分程序,先传上去。有空再做自动部分。 跟上我的思路,这种简单的PLC程序,你不用几天就学会了。哈哈。
手动部分程序所有互锁已经有考虑进去了,至少不会溢粉。缺粉部分在自动部分来完成。

未完待续
哥哥帮我把想说的都说出来了,要求就是这些。
昆仑通态解密,Q系列运动模块,Q系PLC解密,S7-200 SMART解密,海泰克PWS-6XXX系列解密, MT6103ip/8070iE系列解密 FPXH GOT1000、GT11、GT12、GT32,台达DOP-A57、DOP-B10屏,ES2,汇川HU1,HU2解密 QQ微信:1056748134 ,手机13959970662 ,www.qzlygk.com

网友E:
同意上面高手的观点,首先要考虑三个都要补料时谁优先。
liuliangdt

网友F:
哥哥,等下我也要出个题目考考你的。

楼主:
我坦白 我是来求指导的。5楼和6楼的这位兄弟帮我把图和条件说清楚了。 (没文化真可怕啊)
我们厂里的情况就是这样,现在放粉都是员工用按钮控制电机的正反转来实现,经常造成缺料 溢料。小弟才疏学浅,想请大家帮忙帮我把程序做出来。至于要装几个检测传感器  用几个输入输出点,并没有要求。
这个程序我们厂没有人能做出来,你要是可以做出来,你最少就可以挣月薪4000了。
欢迎各位师傅 前辈 同学指导。  祝大家事业成功, 早早发财。

网友D:
上次只做了手动部分,现在应楼主要求,做自动部分。
我就边写贴边做这个程序,三个筒一起来有点乱,我们就一个一个来,如果是一个筒就简单了,就是个启停电路.

a筒需求就要X皮带向左,B筒需求就要X皮带向右,Y皮带向左,C筒需求就要X皮带向右,Y皮带向右,这样就加上如下程序:

P皮带只要X皮带动作才能动,所以

最后把M14-M19在与与手动点在输出回路并联就OK
最后程序
想睡了,明天再看看有没有错。
昆仑通态解密,Q系列运动模块,Q系PLC解密,S7-200 SMART解密,海泰克PWS-6XXX系列解密, MT6103ip/8070iE系列解密 FPXH GOT1000、GT11、GT12、GT32,台达DOP-A57、DOP-B10屏,ES2,汇川HU1,HU2解密 QQ微信:1056748134 ,手机13959970662 ,www.qzlygk.com

网友G:
~~~hawson~~~真是一个好人~~~

楼主:
好人啊 好人

网友H:
抱歉 不会

网友I:
10楼真的是个好人,但是楼主如果是要实际使用的话
建议起码要在10楼程序的基础上加入相应的保护程序,如:过载、急停、上下限失灵等。还有相应的显示程序、控件,不然谁知道那个料斗的其他情况。

网友J:
这个程序很简单6楼已说得很明白了,如果说同时少料,就按ABC顺序来就是啦

网友K:
这个程序不完美,可以慢慢调试,用CPM1A-20点的

网友L:
考还是求助?

网友M:
这样的程序做出来就4000的工资了?钱也太好赚了吧
重庆自动化设计18716380185 群:328649838

网友N:
高手真多

网友O:
六楼案例都给了,修改一下就能用

网友P:
求助就求助,还搞得像多了不起似地

网友Q:
感觉太乱啊,看不懂

网友R:
这个一定要加料位深度检测。再就是主次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