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触摸屏做时间与日期的问题

楼主(2011-02-24):
请教个触摸屏做时间与日期的问题, 有的屏本身没有时间与时期功能.比如威纶M6050i 在这种情况下怎办,我用的PLC是欧姆龙CP1L,好像看手册有秒.分.钟等功能,但是不知到怎样运用,我试个好多的转换都不能很好的办法做成功,不知到有没有力法做成.主要是开关机后能一值保持时间也在走,能与正常时间同步.请指教下,谢谢.

网友A:
威纶的屏应该有自己的系统时间的。M6050i我没用过,MT506用过绝对有。

网友B:
MT6050I有自带时间 LW-9015 年 LW-9014月 LW-9013日 LW-9012时 LW-9011分 LW-9010秒
用显示元件吗?选LW 9015。。。。。

楼主:
在请教下。如果没有,能不能自己做?

网友C:
直接调用屏的时间就好了,如果不知道用,那就用PLC系统时间,

网友D:
MT6050I有自带时间 LW-9015 年 LW-9014月 LW-9013日 LW-9012时 LW-9011分 LW-9010秒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网友E:
可以自己做的

网友F:
调用PLC的时钟

网友G:
数字显示 然后设置选用系统寄存器打勾 选择 LW-9015 年 LW-9014月 LW-9013日 LW-9012时 LW-9011分 LW-9010秒
成功的路上需要帮助

网友H:
欧姆龙的时间不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