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步科4402C触摸屏上传的PKG文件怎么打开啊

楼主(2011-02-24):
有一个步科4402C触摸屏想看看里面的具体的参数,但是上传的文件只是一个PKG的文件,没有其他。用EV5000-CHS 软件打不开,所以也是看不了参数是怎么设置的。小菜鸟请教各位大虾,教教小弟怎么个弄法啊

网友A:
打开Easy Manager,点击反编译,选择你上载的文件进行反编译即可!如果程序设计者下载程序的时候选择“禁止反编译”或加了反编译密码就白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