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4位数码管显示

楼主(2011-02-25):
各位老师:我有人机触摸屏MT4300C,D200数值(计数量用数值在0~3000左右)能不能用外接一个数码管(4位)来显示,用什么方法或者有什么东西可以代替,请指教!

网友A:
我帮你查查看!查到再告诉你!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网友B:
也想学习这一方面的问题,就是用数码管来显示数据寄存器的数值,如时间值,计数值。谢谢

网友C:
你的触摸屏是不是和PLC通讯的,要是你可以用plc的显示指令去编程

网友D:
三菱有专用指令的,看看手册。

网友E:
晕,这个问题以前也碰到过,为了节约输出点,建议用数码管驱动芯片,四根线一位,可以考虑动态刷新,那样的话需要8个输出口,如果位选使用译码器的话可以只使用六个输出口。
不知道有没有穿行脉冲计数方式译码的,那样的话就可以用更少的线来控制显示了

网友F:
可以的,用译码器将D200的内容译码后驱动数码管显示

网友G:
我几年前在公司的一款产品上用S7-200做过,使用动态扫描,位码4个口,段码3个口使用译码器来做的!
编程相对较简单。值得一试。

网友H:
恩,用移位寄存器可以节省很多输出口
如果输出口要共用的可以在程序里使用动态扫描方式

QQ:346994482

楼主:
什么样编写呀?请指教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