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VB采集信号问题?

楼主(2011-02-25):
工业PC机使用VB怎样采集,输出给设备信号(开关,感应器,电磁阀等),PLC的好理解,VB不知道,先谢谢了
liuliangdt

网友A:
不知道,我厂里做过个工控机监测系统。但那是老外做的,贵死了。

网友B:
去买块研华的采集卡就知道了……

网友C:
把信号转成485,再转成232,利用VB读串口数据。不就行了。注意通信协议。

楼主:
能否给个例子,好好学习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