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泰克触摸屏过一段时间就黑屏,断电开机又正常了,为什么啊?

楼主(2011-02-25):
海泰克触摸屏过一段时间就黑屏,断电开机又正常了,为什么啊?而且已经把待机时间改为零了。请各位大侠帮帮忙啊!

网友A:
接线松了!检查内部接线排!
liuliangdt

网友B:
退回厂家处理

楼主:
不知道有没有其它办法啊,我们这的机器很多都出现了这种现象啊。郁闷之极啊!

网友C:
等于没说,不懂旧不要瞎说

网友D(2011-04-03):
檢查一下電源功率夠不夠。

网友E:
好久这种屏就有这个问题,所以我们不用它了。

网友F:
我这里也出现过,是由于环境湿度太大引起的。后来把屏移到外部解决的。

网友G(2011-05-29):
质量问题

网友H:
我也遇到過這種情況,后查到是24V電源有問題,換了一個24V電源就好了!
(天生我才必有用)/100+(笨鳥先飛)*100 +(相信自己)

网友I:
应该电源供电有问题

网友J:
电源供电功率不够

网友K:
检查电源看看吧
我是电气小白 多多指教

网友L(2011-07-20):
黑屏后看触摸是否还有效,无效的话考虑是24V电源功率不足,有效的话估计是给LCD背光提供电源的逆变电路出了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