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纶触摸屏的显示问题~

楼主(2011-02-25):
如何使用数值显示元件显示负数?请高手们指教! 显示元件读取地址为D,当D值为负数时显示元件上的数字成XX了。

网友A:
设定好数值范围!

楼主:
设定范围系统提示必须大于-1

网友B(2011-04-04):
资料格式不对 选择16-bit Signed 就可以了

网友C:
看下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