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大
三菱GOT1000不能联机

楼主(2011-02-25):
新装的GT Designer3 不能和GT1155通讯,但是画面可以做,请高手指导。

网友A:
检查通讯设置,或者换别的版本的软件看看。

网友B:
通讯设置没问题的话,看看你的数据线,还有插口是否与设置一致。
欢迎相互交流,我的电话13837160447:

网友C:
应该是通讯问题,一是设置,用USB通讯最方便,二是连接线有问题!

楼主:
谢谢大家,我用的是USB线,还有那些设置要注意请高手指点。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大家,我用的是USB线,还有那些设置要注意请高手指点。
还需要安装对应驱动的。驱动默认在软件的安装目录下。

楼主:
能不能说的更清楚些,画面是厂家做的,能打开送不进去,谢谢

网友D:
应该是驱动的问题吧

网友E:
USB转RS232一定要安装驱动才行

网友F:
谢谢画面是厂家做的,能打开送不进去

网友G:
同意五楼

网友H:
同意五楼,通讯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