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泰克的故障原因1

楼主(2011-02-25):
海泰克PWS6600S-S买了一条数据线, USB对25针的,按道理25针的插头应该插在屏后面的COM2口,屏显示联线是在COM1,结果,在硬件设置里的把上传及下载应用等,的端口设置在COM2结果开机是会显示COM2。但问题发生了,按F2-F5屏任意建时,屏片空白,就死机了, 每一次开机都是一样,真的知道一下海泰克的程序操作方法及设置都这么难,叹,这么大的一个中国。没有一个人会说

网友A:
海泰克不会提供带USB下载线,这都是一些销售公司自己做的;想知道如何下载,看看包装盒里的有两张随机纸片(如果没有就不是行货),有详细的说明,很简单的东东,不要泄气!

楼主:
楼上的兄弟,我的屏是二手屏的,呵呵有研究的精神呀。要是全新的就不用这么麻烦了

网友B:
支持USB下载的,用MP3两头都是USB都可以。或者你自己找两根线自己做一根。只要你的屏上有USB口就可以。我是这样做的。在软件目录里。你自己安装就可以了。

楼主(2011-04-24):
PWS6600S-S机上没有USB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