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三菱PLC程序

楼主(2011-02-25):
谁有三菱PLC程序,就是平板机横向切纸用的,可以调节 辊筒直径大小,可以调节纸张长度的长短,可以设定多少张报警,
有触摸屏程序配套更好,在触摸屏调节大小和长短多少张报警, 速度可以用电位器开调节 ,如果谁有这方面的资料给一份多谢。

网友A:
现在一般软件都是根据客户定做,很少有大家相匹配的软件

网友B:
自己编吧。

网友C:
只能自己编了

网友D:
让专业人士给定做一个那样的软件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