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2-25):
我厂有其中一块FX2N-4AD模块,4通道全部是电压输入,如果CH1、CH2其中有一路先输入,则CH1 、CH2显示读到的数值正常,CH3 、CH4读到的数值是正常数值的2/3.如果 CH3、CH4其中有一路先输入,则CH3 、CH4显示读到的数值正常,CH1、 CH2读到的数值是正常数值的2/3。可是,如果去掉其中任意一回路,其他3路则读数都正常。再把去掉的回路接上,则接上的这一回路读不到数值。请大家帮忙了。谢谢

网友A:
用万用表测试过输入口的电压正确吗?特别是数值不正常的那路电压。

网友B:
还没有遇到过了,按照楼上的方法检查一下。

楼主:
万用表测量4路都为8V多点,正常的读到3500左右,不正常的为2500-2600之间。

网友C:
呵呵,你将PLC断电后再上电试试,如果还是这个问题,可能是硬件问题。
欢迎相互交流,我的电话13837160447:

楼主:
我断电试过多次。也清除过内存,从新传过多次程序,无济于事,只好又加了一个模块。我也干过多年,从未遇到过这个问题。郁闷。

网友D:
学习了,有时间试试看.

网友E:
换个模块试试!

网友F:
有可能是信号干扰问题

楼主:
我换过模块不顶用。我也怀疑过信号干扰问题,可是万用表检测信号一切正常。大家还有什么好的思路?

网友B:
要么你还是把程序传上来看看,是不是关闭了一个通道。你所说的读数是PLC监控读数吗?检查探头安装位置是否与接线位置一直。

楼主:
请各位帮忙求解一下 ,式中求:X1,X2,X3,X4,X5,X6,X7,X8
d=(a1g1X1+a2g2X2+a3g3X3+a4g4X4+a5g5X5+a6g6X6+a7g7X7+a8g8X8)/ (g1X1+g2X2+g3X3+g4X4+g5X5+g6X6+g7X7+g8X8)
e=(b1g1X1+b2g2X2+b3g3X3+b4g4X4+b5g5X5+b6g6X6+b7g7X7+b8g8X8)/ (g1X1+g2X2+g3X3+g4X4+g5X5+g6X6+g7X7+g8X8)
f=(c1g1X1+c2g2X2+c3g3X3+c4g4X4+c5g5X5+c6g6X6+c7g7X7+c8g8X8)/ (g1X1+g2X2+g3X3+g4X4+g5X5+g6X6+g7X7+g8X8)
X1+X2+X3+X4+X5+X6+X7+X8=1

楼主:
我不知道怎么把程序、图片放到这上面
至于回路 我的接线是把IV-作为一个公用信号-,各回路信号+分别接各自的V+